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
STK500里面搭的电平转换效果比较不错

(网上看的别人的)

可是这个图看不懂了

左边那个三极管有什么作用呢 感觉米用啊

网友:
话说我一点也没看懂...来学习下

网友:
当二极管用, 电压钳位用

网友:
我看是让右边的管导通设的

一但左边的偏压太低就导通不了,加个可获得高电压,保证导通

网友:
晶体管这么接发射结不起作用,集电结则是一个下正上负的二极管,起到钳位右侧晶体管基极电位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网友:
只有了解了STK500(是神马玩意?功放?ISP?还是接口?还是别的神马?)电平转换的需求,针对需求分析电路。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

 把三极管当二极管用是肯定的,但究竟有啥用还真不好说,请楼主把前后电路再贴得全一些,如知道VCC和VTpwr更好。

网友:
如果不加这个三极管的话,举个例子,当VCC等于100V的时候,VTpower等于5V,那么VCC会通过右手边三极管的BE节传到电路中的。所以左边这个三极管感觉应该就是钳位的作用。当然如果两边电压如果都是已知的话。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加还是不加。

网友:
通常使用三极管当二极管用是为了特性的一致,特别是在做温度补偿时,但楼主电路中无法体现出这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师 俺没有前后电路 就是网上看到别人发了个这个电路米看懂 所以来请教下 不晓得有这么多讲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老师 我也是网上看的别人的电路没看懂

网友:
这个问题不必过多拘泥,知道钳位就可以了,对温度补偿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搜相关内容。

网友:
不像是二极管引用,而像是EMS应用,矫正电容对信号造成的影响,类似于加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