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M3S9B96调试网口调试不通,用的是TI的开发板程序。

楼主:
我的LM3S9B96调试网口调试不通,用的是TI的开发板程序。我注销了对OLED的操作,网口的指示灯有变法,但没有数据。那位有调试过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在线等答案

网友:
还没有用过网口的,看看有没有高手解决一下!~

网友:
回答

你的问题列出来太简单,如果你下载例子程序跑,一般是没问题.
应该是你还没看明白程序的内容.
程序能跑是次要,关键是为什么这么写程序才是关键.
Fred

网友:
直接用那外网线接在电脑上,TCP/IP 那设置成自动找IP  DNS自动..复位一下..过段时间就可以了..电脑上本地联接可能公出现黄色! 号,可以不管他.不影响使用. ping  一下TFT 屏上显示的那个IP ,能P通就OK了

网友:
您说的太笼统了,您的板子ip地址获取到了吗?没有数据,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不知道设置mac没有?用lm flash programmer设置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我是自己开发的硬件,没有LCD。所以需注销许多,还没有调通。

网友:
在enet_io和enet_liwp编译时出现Tool Internal Error: Internal Error: [AsmLine - OgAsm]: Error[400]: Expression out of range  MOVT     R0,#-22018 ,不知是什么原因,而enet_uip则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