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传感器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哪有集成声(振动)传感器、射频模块的无线传感器?谢谢!

网友:
这个自己做吧,传感声压可用MIC加运放,其输出作为触发信号使无线模块发射特定的数据,传感振动更简单,如果振动传感器是开关型的,直接去触发无线模块,否则同样加放大电路。无线模块用遥控用的那种带编码器的廉价货即可,最多10块钱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