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24V转12V的电源电路

楼主:
求一个24V转12V的电源电路,电流2—3A左右,要求发热量小,干扰小,元件尽量少一些。

网友:
那用开关电源吧,LM2576-12即可,芯片很容易买到,额定输出电流3A,器件手册见附,典型电路和设计注意事项均有详细描述。

网友:
2576挺好用的,但是注意散热,发热还挺大的。加个散热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但2576和2575都试过,干扰比较大,不知道是电源模块的原因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网友:
LM2576-12

网友:
试一下YD12-24S12吧。

网友:
LM2576内置的开关管是NPN达林顿三极管,压降比较大,对发热有要求的建议用内置NMOS开关的LM2676-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了,但2576和2575都试过,干扰比较大,不知道是电源模块的原因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开关电源的干扰都比较大,关键在于设计,对于电源品质要求很高的场合可以用线性电源做二次稳压。

网友:
关于“干扰”和“发热”,插上两句

 由于开关降压方式有振荡电路的存在,对外肯定有干扰,关键是如何抑制它。用大一点的电感滤波及注意PCB走线自不必说,尽量采用振荡频率高的控制器很重要,因为频率高了噪音抑制就容易。LM2574~2576、33063~34063等大路货振荡频率只有几十kHz,也有一些新型控制器的振荡频率可达4MHz的,效果肯定不同。另外要掌握的是控制对象是什么,选型时应避开该系统敏感的频率段,甚至必要的话可用多个电源给不同模块分别供电,也可如楼上所说考虑用LDO做二次稳压。
 3A输出电流不小,应考虑MOSFET开关型的DC/DC,甚至必要时用同步式的,效率哪怕只提高5%效果也不容小觑。看了一哈7楼PowerAnts推荐的LM2676不错,虽不是同步型的,但内置FET开关使效率提高不少,振荡频率260kHz也比52kHz的2576好得多。当然还有很多更好的IC,但讨论到这步就不能再泛泛而言“发热量小,干扰小”,而要涉及很具体的指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