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 确定 VOID* 类参数的字节数?

楼主:
为了通用性,函数声明时,参数用了 void * 类型,但在参数合法性检查时,需要知道此参数的位数,请问有什么办法?

网友A:
举例:
要对变量的某位置位,函数声明如下:
void SetBit(void*p, char BitNum);
在做参数合法性检查时,需要确定*p的位长,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void* 是一个广义指针类型,具体用法是一般的指针类型可以转化为void* 这个是合法的,但是void*转化为其它特定的指针类型就不对。关于合法性,就想在外部定义变量一样你没用就没有你定义就真实的存在的。所以你的指针传给了void* 指针的类型就变成穿过来的那个了。详细参考网络上的void*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举例:要对变量的某位置位,函数声明如下: void SetBit(void*p, char BitNum); 在做参数合法性检查时,需要确定*p的位长,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再说的 具体点,如何防止 出现这样的调用SetBit(char *a, 10);

*a 是char 类型的,这个数只有8位,但传到函数的 “置位”位是 第10位,是错误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