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LM3S系列基本上是10位ADC,与别的厂家的12位的ADC差点那?优越在什么地方?

楼主:
LM3S系列基本上是10位ADC,与别的厂家的12位的ADC差点那?优越在什么地方?看了个帖子说LM3S虽然ADC是10位的,但是精度非常高。专家给介绍下!

网友:
12位的牺牲两位分辨率=10位,精度难道比10位的差?

估计在转换速率上比12位的有优势。

网友:
顶~感觉应该是速度吧,10位精度肯定不如12位的,精度就是用位数定义的嘛

或者说指的是稳定?

还是感觉速度有优势靠谱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如果仔细对比不同家MCU的ADC spec就会发现,INL,DNL, offset都不好。
所以,MCU自带的ADC特性,不要有过高期待,特别是要应用到高精度测量和传感的场合。

Stellaris ADC特点如下:
■   Single-ended and differential-input configurations
■   On-chip internal temperature sensor
■   Maximum sample rate of one million samples/second
■   Optional phase shift in sample time programmable from 22.5o to 337.5o
■   Four programmable sample conversion sequencers from one to eight entries long, with
corresponding conversion result FIFOs
■   Flexible trigger control
–   Controller (software)
–   Timers
–   Analog Comparators
–   PWM
–   GPIO
■   Hardware averaging of up to 64 samples for improved accuracy
■   Digital comparison unit providing eight digital comparators
■   Converter uses an internal 3-V reference or an external 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