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火线、零线自动识别电路(没有地线的情况下)!

楼主:
各位大侠:请教在没有地线情况下,如何自动识别火线、零线?谢谢!

网友:
用两个分开的较远的较大体积及表面积的金属体, 分别通过M级电阻与电路相连, 检测两个电阻上的微弱压降便可以分辩火线与零线, 原理是金属体与大地形成较大的分布电容, 电阻上会形成位移电流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