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教的单片机要考试了 大侠们帮个忙做几个题目啊!!!!!!!

楼主:
用简单的汇编语言编程

1.编程计算从1+2+……+50

2.在RAM中有100个字节,起始地址为100H 找出中间的最小值放在700H中 试编写程序

3.是编写程序实现R4 R5指向的RAM单元中的高四位合并起来 放在地址为500H的单元中,期中R5指向的RAM单元的高四位放在500H的第四位中

网友:
1+到50数据时多大呢?

网友:
好像我也不会吗,书白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啥意思,看不懂 就是数学的运算1+到50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简单的汇编语言编程 1.编程计算从1+2+……+50 2.在RAM中有100个字节,起始地址为100H 找出中间的最小值放在700H中 试编写程序 3.是编写程序实现R4 R5指向的RAM单元中的高四位合并起来 放在地址为500H的单元中, ...

一些思路:

1、加出来的结果肯定会超过单字节范围,所以要用双字节来存储结果,低位用不带进位加法,再用带进位加法加高位。

2、取出第一个数放700h单元,往后每偏移一个地址后,取出来的数和700h里的数比较,小的话,塞到700h里,直到所有数比较完毕。

3、(费解,题目表述有问题,放在500H的第四位,高四位何以能够放到第四位中?莫非是低四位?)

若是低四位,通过与运算舍掉其中的两个低四位,通过移位及或运算来合并,然后放到500h里。

这些题目是送分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