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与CPUOFF

楼主:
======================================================================//

#include "msp430x54x.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PIN_DEF.H"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 (void)
{
  P1OUT   ^= 0xF0                                         ;
  P9OUT   ^= 0x0F                                         ;
}

//***************************************************************************//
//                                                                           //
//  Init_Port(void): éèÖÃIO¶Ë¿ú                                              //
//                                                                           //
//***************************************************************************//
void Init_Port(void)
{
  P5DIR  |= POWER                                         ;
  MAIN_POWER_ON                                           ;
  P7DIR  |= LED_PWR                                       ;
  P7OUT  &=~LED_PWR                                       ;
  P1OUT   = 0xF0                                          ;
  P9OUT   = 0x0F                                          ;
  P9DIR   = 0x0F                                          ;
}

int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Init_Port()                                             ;
  P7SEL   |= 0x03                                         ;
  UCSCTL6 &=~XT1OFF                                       ;
  UCSCTL6 |= XCAP_3                                       ;
  UCSCTL4 |= SELA_0                                       ;
  SFRIE1  |= WDTIE                                        ;
  WDTCTL   = WDT_ADLY_1000                           ;
  _EINT()                                                 ;
  LPM3                                                    ;
}

这是一段使用看门狗定时器程序,将看门狗设置为时间间隔模式,P1、P9口端口电平3.3V与GND之间跳变。
若是将LPM3这句语句去掉,则P1、P9口端口电平不变化,并且程序停止不再运行,检测窗口显示program exit reached,并且检测SR寄存器C位置1。
若是将LPM3改为LPM0、LPM1、LPM2、LPM4,P1、P9口端口电平3.3V与GND之间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