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啊。LM3S811被锁~!

楼主:
今天还进行着示波器设计。之前还一直好好的。
就在我烧入程序的时候。也仔细检查了下,程序确实包含了jtagwait(),防止锁死。
可惜,就在下完程序后,修改之后再下的时候就不行了。
以下为截图。

悲剧啊。~

大伙帮忙看看这程序有错不。

void jtagWa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C_BASE,GPIO_PIN_4);
if (GPIOPinRead(GPIO_PORTC_BASE,GPIO_PIN_4) == 0x00)
    {
       while(1);
    }
  SysCtlPeripheralDisable(SYSCTL_PERIPH_GPIOC);
}

网友:
回答

兄弟:

      请按附件方式进行解锁,实在不行的话,请将LM3S811焊一片新的.

Fred

LM3S IC Locked.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不过试了下。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直接废掉,可以去TI再申请快811芯片,换上就行了。这款新品811是TI的老款芯片,一旦烧死就很难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了 他那个程序那里错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般的JTAG WAIT函数都 是这样写的。。貌似没有错。。。

以前没事,就锁锁片子耍,一般都可以直接用HJTAG或者是LMJTAG都很容易解。

    LZ可以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