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的uart中断问题

楼主:
我用lm3s811写的uart中断成只能触发一次!每次必须复位一次才能触发一次!这是什么原因??

代码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
//通过key触发相应管脚中断
//进入中断后,翻转LED电平
//
//*****************************************************************************
#define  KEY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B
#define  KEY_PORT               GPIO_PORTB_BASE
#define  KEY_PIN                GPIO_PIN_5

//  防止JTAG失效
void jtagWa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KEY_PERIPH);                           //  使能KEY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GPIOInput(KEY_PORT, KEY_PIN);                       //  设置KEY所在管脚为输入

    if (GPIOPinRead(KEY_PORT, KEY_PIN) == 0x00)             //  若复位时按下KEY,则进入
    {
        for (;;);                                           //  死循环,以等待JTAG连接
    }

    SysCtlPeripheralDisable(KEY_PERIPH);                          //  禁止KEY所在的GPIO端口
}
//**********************************************************************************
//防止jtag被锁
//**********************************************************************************

// Send  strings to the UART0.
void Uart0SendStrings(unsigned char *pStr)
{
    while((*pStr!='\0'))
    {
                //Sends the character ucData to the transmit FIFO for the specified port.
                //If there is no space available in the transmit FIFO, this
                //function will wait until there is space available before return-ing.
                UARTCharPut(UART0_BASE, *(pStr++));                //发送字符,若FIFO满,自动等待
                //Writes the character ucData to the transmit FIFO for the speci?ed port.
                //This function does not block, so if there is no space available,
                //then a false is returned, and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to retry the function later.
                //UARTCharPutNonBlocking(UART0_BASE, *(pStr++));         //发送字符,若FIFO满,返回false
    }
}
long Uart0ReceiveStrings(unsigned char s[4],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i)
{

      while(UARTCharsAvail(UART0_BASE))
         {
             a= UARTCharGet(UART0_BASE);
             s=a;

             i=i+1;
           // SysCtlDelay(200);
            // UARTCharPut(UART0_BASE, i+48);
         }
        // UARTCharPut(UART0_BASE, '/');

      return i;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s[7];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char a;

        //函数开始,调用Jta g防锁死程序
    jtagWait();
        // Set the clocking to run directly from the crystal.配置时钟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 Enable the peripherals used by this example.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 Set GPIO A0 and A1 as UART pins.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Configure the UART for 115,200, 8-N-1 operation.
    UARTConfigSetExpClk(UART0_BASE, SysCtlClockGet(), 9600,
                        (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UARTFIFOLevelSet(UART0_BASE,UART_FIFO_TX4_8,UART_FIFO_RX6_8);
    UARTIntEnable(UART0_BASE,UART_INT_RX|UART_INT_RT);
    IntEnable(INT_UART0);
    IntMasterEnable();
   for(;;);

}

void UART0_ISR(void)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long ulStatus;
   IntMasterDisable();
   ulStatus=UARTIntStatus(UART0_BASE,true);
   UARTIntClear(UART0_BASE,ulStatus);
   if((ulStatus&UART_INT_RX)||(ulStatus&UART_INT_RT))
    {     a= UARTCharGet(UART0_BASE);
          UARTCharPut(UART0_BASE,a);

    }
   IntEnable(INT_UART0);
   IntMasterEnable();
}

网友:
调试时出现错误Mon Jun 20 14:33:28 2011: Warning: **ERROR**: Unable to start execution 0x00000004

网友:
回复 楼主:

帮你调了一下,没有出现你说的情况。明天有时间放到板子上跑跑才知道UART是否正常工作了。。
   出现无法写的地址的时候,一般是由于你将程序的起始地址改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将你的工程传上来 调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