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段程序

楼主(2011-06-20):
请大家帮忙看段程序
这是DSP2407的程序,尤其红色的几句的含义是什么?谢谢呀
void DA_OUT(unsigned CHANNEL,unsigned int RNG,unsigned int SPI_DATA)
{
unsigned char flag=0;
SPITXBUF=(CHANNEL<<14)|(RNG<<13)|(SPI_DATA<<5) ;
//bit10,9~CHANNEL;bit8~RNG倍数
while(1)
{
flag=SPISTS&0x40;
if(flag==0x40)
break;
}
SPIRXBUF=SPIRXBUF; /*虚读寄存器以清除中断标志*/
PBDATDIR=PBDATDIR & 0xFFFD; //CS_DA=0,更新模拟信号输出
for(i=0;i<5;i++); //延时
PBDATDIR=PBDATDIR | 0x0002; //CS_DA=1,锁存数据
}
在后面使用了这个定义的函数:
if(Voltage<0) Voltage=0;
DA_OUT(0,0,Voltage); //Voltage范围0-255对应0-3.3V
DA_OUT(1,0,Voltage); //Voltage范围0-255对应0-3.3V
DA_OUT(2,0,192); //2.475V,Voltage范围0-255对应0-3.3V
DA_OUT(3,0,128); //1.65V,Voltage范围0-255对应0-3.3V
if(t0<255) Voltage++;
else Voltage--;
if(Voltage<0) Voltage=0;
if(t0==508) t0=0;
t0++;
(
DA_OUT(0,0,Voltage) 中这三个变量都代表什么0,0,voltage
)

网友A(2011-09-20):
串行数据长度设置的是11bit,当传输数据长度小于16位的,数据写入SPIDAT或者SPITXBUF时,必须左对齐,因此对数据进行了左移的操作,将15bit~5bit之间的数据放到了SPITXBUF中后启动数据传输,从SPIRXBUF读回时是右对齐的。
DA_OUT(0,0,Voltage) 第一个0是通道;第二个0是增益;第三个Voltage是要转换的电压大小(0~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