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一个概念 google、百度了半天都找不到

楼主:
为了满足欧美得能耗新标准,最近公司产品电源中的同步整流想改用MOS管,加紧学习IRInfineonNXP几位大佬的MOS产品和技术。网上几个地方看到有关Infineon OptiMOS 25V器件系列的描述中都提到:“通过大幅降低三个关键的能效优值(FOM),使这种全新的器件无论在任何负载条件下,都可使MOSFET功耗降低20%,同时达到更高的性能……更高的功率密度还能让典型电源的降压转换器的占板空间缩小40%以上。”论坛上的各位大牛,这里的能效优质FOM是个什么概念?似乎对MOS的性能非常关键。谷歌、百度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这个概念的具体说法,请大侠详解!谢瓜了

网友:
哈哈,无须了解那么多概念,熟悉关键指标的意义和选型就对了

网友:
不了解 同等高手作答

网友:
去问蚂蚁吧

网友:
这个概念应该是英飞凌自己提出的一个技术指标,有的地方也称为优值系数: FOM表示预期的栅极驱动损耗,或表示输出电容造成的损耗。由于MOSFET的电容与RDS(on)成反比,因此,FOM在特定MOSFET技术下的各个RDS(on)等级保持不变。

网友:
这是厂家评估器件性能的综合指标, 各厂家有所不同. 并且不同的时期及市场背景下会有变更, 如关于个人电脑的CPU, 以前是突出速度不限功耗, 现在则讲究每瓦性能

网友:
多谢蚂蚁及anycom的解答 !!!!

网友:
在网上下载到的一份关于英飞凌FOM的资料 与大家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上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的资料 英飞凌的mos管确实很赞,新推出的OptiMOS 25V器件,栅极电荷比采用最接近的沟槽工艺制造的器件低35%,而其输出电荷比最佳的横向MOSFET器件低一半

网友:
文件坏了, 能再发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