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LM3S库StellarisWare Graphics Library的问题

楼主:
准备入手LM3S9B92,看了一些资料。

看了文档,StellarisWare Graphics Library这个库有对液晶屏的驱动,我看市面上的液晶屏有9320、9321、9325还有3225什么的驱动芯片,这个库都支持吗?TI的开发板上用的什么芯片呢?

谢谢大家。

网友:
以前一直是自己写的底层驱动,用的是ILI9325 和SSD7781的屏。没有用过TI外设图形驱动库里的驱动。。。期待大家的回答了。。

网友:
回答

关于液晶驱动的图行,里面有详细介绍,是和如何驱动没有关系的。

TI的开发板上用的什么芯片呢?
该问题主要要看你用什么开发板,板子不同当然芯片也不同.
有什么开发板,请看如下链接:
www.luminarymicro.com

Fre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图形库是对驱动的抽象,和驱动没有关系了?

网友:
LCD你只需要完成驱动芯片的初始化工作就可以了,只要你的LCD能工作了,使用图形库和你驱动芯片IC没有直接关系啊,调用图形库的函数你需要做一些定义的工作和一些基本的点线矩形等函数,找些例程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DK-LM3S9B96开发板已经提供SSD2119   --- 320 RGB x 240 TFT LCD驱动器的驱动文件;
RDK-IDM开发板提供了ILI9320  ---  240RGBx320 Resolution and 16.7M color a-Si TFT LCD Single Chip Driver的驱动文件;
所以,凡是使用SSD2119  或ILI9320 驱动器的LCD,你都不需要自己编写底层驱动。

而对于其他类型的驱动器的底层驱动,你可以参考上面提到的那两种驱动器的底层驱动,进行简单修改即可。

TI StellarisWare Graphic Library 的是实现是分层的,只需修改最底层的与硬件操作相关的驱动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