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内能嵌入汇编?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

                  在KEIL 3环境下,C51程序内到底能不能嵌入汇编语言代码,如何才能实现呀?先行谢谢了

网友:
可以是可以啊,不过我自己而言还没弄好。

网友:
完全可以嵌入汇编的 有些地方用汇编比c好得多 但是没有及时保护现场的话很容易出问题,寄存器容易乱吧 个人看法。。。

网友:
可以的,具体怎么弄我也忘了,网上应该有资料的

网友:
可以,但在编译时,头上得加句话

具体什么语句,楼主在网上一收就知

网友:
C51嵌入汇编和调用汇编函数是两个概念,你先明确了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我是想两个都能实现,书上说嵌入汇编用下面的方法:
    #pragma asm
          MOV R7,#05
          MOV A,R7
       #pragma endasm

TEXT2.C(37): error C272: 'asm/endasm' requires src-control to be active,出现这样的错误信息,但是这样通不过呀,
还有调用汇编涵数是另外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