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型变量位操作怎么写?

楼主:
定义一个mem变量,如:reg [15:0] mem [4:0],假如我想对第2个寄存器的第16位和第3个寄存器的第1位做异或操作,应该怎么写?
我试过 mem[1][15] ^ mem[2][0],编译器报错。

请大家指教。

网友:
还没看出问题来!

网友:
mem[1]和mem[0]是16位的寄存器,把mem[1]的第16位和mem[0]的第1位进行异或运算, 应该怎么写?

网友A:
把mem[1]和mem[0]分别赋给两个十六位的寄存器,然后用这两个寄存器进行你需要的运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mem[1]和mem[0]分别赋给两个十六位的寄存器,然后用这两个寄存器进行你需要的运算。

谢谢,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如果寄存器很多怎么办呢,现在定义的是5组寄存器构成的mem变量,如果变成64组的,如reg [15:0] mem [63:0],并且寄存器之间要两两异或,岂不是很麻烦了。
verilog可以支持二维数组就好了。

网友:
不客气,目前verilog就是这样,没有办法,system verilog是不是支持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