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卡读写的~

楼主:
 最近开始做SD卡读写,我用的是lm3s9b96和FatFs。想问下ff.c,ff.h,mmc-dk-lm3s9b96.c这3个文件哪个文件的哪里要改~完全不知道怎么办~ [ 本帖最后由 119083515 于 2011-6-21 12:01 编辑 ]

网友:
只需要修改一下MMC文件即可,具体的移植可以到网站找,很多这类文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mmc-dk-lm3s9b9b.c我上传了,你能帮我再看看吗~?再具体说下,现在到DSTATUS disk_initialize里的if (send_cmd(CMD0, 0) == 1) 就直接跳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明没有正确应答CMD0指令,看看SPI收发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没有使用过这个芯片,具体问题还得你自己解决,你的先保证SPI能正常工作,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SD卡,SD卡正确后在移植FatFs。

网友:
你只需要该最底层的几个读写MMC卡的函数即可,比如读、写等。其它的上层都搞定了。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研讨会的光盘中有SD卡的例程

跑的是FAT FS,只要硬件连接正确,应该是没问题的,对比着查找问题,先找个带SD卡的评估板,跑原配的例程,好用后再看看你的问题在哪?Stellaris系列ARM的接口特性基本上是一致的。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CMD0返回的总是0xFF~用带的demo跑了也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了下~4个端口都有响应~但是CMD0总是返回0xFF~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得先保证SPI读写正确,再确认硬件收发连接正确,如果都是正确的那就是软件问题,注意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