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重力传感器,陀螺仪 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
加速度传感器,重力传感器,陀螺仪 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重力传感器是一个东西的两种叫法,他是测量直线运动的加速度值。陀螺仪是角速度传感器,是测量旋转角速度的传感器。。

网友:
学习啦,但说的还不是很明白,顶下dddddddd

网友:
学过物理的应该都知道加速度和角速度的概念吧。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重力传感器测的是加速度值,一般三轴的加速度传感器,现在仅以一轴说明原理。当水平放置芯片时,Z轴是1g或-1g,但是这1g究竟是重力加速度所值还是,人为加的外力所致,这就分不清了。当芯片和水平面有夹角时,就是1g*sin(a)。这个a也就可以求出。

陀螺仪测得是角速度,积分 可以得到角度。原理可以自己百度。

网友:
其是原理都不太难,关键在于调试的过程,尤其是数字的,最近正在调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