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不知程序是否烧进去了,没有任何反应,求救!!!

楼主:
几个月前买了个LM3S9B96的开发板,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自己用9B96设计了一块电路板想实现些功能,但今天焊接完测试后发现,烧录程序后系统没有任何反应,好像根本没有烧录进去,具体情况是这样的:C3版本的芯片,调试JLINK-V8,IDE是KEIL ,当把JLINK连接到目标板上时,通过J-Link Commander可以查看到9B96的信息,然后用KEIL把程序烧写进FLASH,貌似也烧写成功了(烧写时KEIL左下角有进度读条,最后显示Verify OK),可是复位系统后没有丝毫反应,就跟没有烧录一样,比如我在程序中把97脚PD4口置低,但测得结果却是高,程序应该没有问题,在买的开发板上都先测试好的,我检查了电路板的连接情况,和供电,是正常的,实在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可能是原理图设计上有疏漏,烦请大家帮我检查检查,或者什么样的错误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小弟感激不尽!!!!!其中的25M晶振没有焊接,但25M晶振连接的电容焊上了。

网友:
检查三要素

1、电源3.3V要正常
2、复位信号要正常
3、振荡电路要工作
用原来的评估板对比着查找原因。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古道热肠!
电源供电检查过,正常的;
复位信号不知如何检查?是按照数据手册的要求设计的按键复位电路;
振荡电路就是指晶振吧,一定要用示波器看波形的吗?

网友:
回答

1,你先用jlink-v8烧你买的LM3S9B96.
2,如果烧写ok, 请检查你的jtag口和实际的地和电源,要一一检查.
3,如果你手头上有TI M3的评估板,你用评估板进行烧写.进行进一步验证.
关于Tempest C3版本,keil是要对.dll的文件进行更新.请去www.luminarymicro.com下载更新.
Fred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wpj1018,你说 都查了,唯独JTAG口没查 ,我看看怎么个查法

网友:
感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硬件是正常的,程序上出的问题。

网友:
回答

不客气,能解决说明你花了不少精力!
Fred

网友:
呵呵。。大家好热心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说说具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情况,如果有仿真器,进debug调试界面,看看程序的运行情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