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TMega16的IIC接口控制从设备,从设备不能正确应答!求解决办法?

楼主:
执行程序如下:
  TWBR=0x12;//TWI比特率寄存器的值设为18
  TWCR=(1<         while(!(TWCR & (1<         if((TWSR & 0xF8)!= START)  //检查状态寄存器,不是START转出错处理
        ERROR();

        TWDR=SLA_W  ;   //装入SLA_W
        TWCR=(1<         while(!(TWCR & (1<         if((TWSR & 0xF8)!= MT_SLA_ACK ) //检查状态寄存器,不是MT_SLA_ACK转出错处理
        ERROR();

按照ATMega16用户手册上的步骤,在主机发送模式下,先发送开始信号,然后装载SLA_W。
但是在装入SLA_W(根据从机的用户手册,为25H)后,状态寄存器TWSR总是0x48,而不是手册上的0x18,
从而程序转入了出错处理而不能继续执行,请问这个问题高如何解决?

硬件连接以用万用表检查无误。

网友:
ATMega16 IIC  没人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