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e()写串口unsigned char 型数据可以吗?

楼主:
write()写串口unsigned char 型数据可以吗?貌似只能写char型,我需要向串口写十进制128(0x80),怎么办?谢谢哪位大侠指导

网友:
附:char型只有-128~127,急求解答

网友:
unsigned char 型可以写到串口的,又是个概念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write(,char,,)中的数据类型是char型,给unsigned char的话编译不过,cannot converter unsigned char to char,求解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信数据如果没有负值,那么你就自己处理

网友:
你在哪一种环境中做?

网友:
char 型是支持负数的,直接就0x80 = -128;
发送-128有何不可?

网友:
你写128超出char型范围了,-128在范围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在tornado2.2里做,貌似还是不行,VC环境里的writeFile()可以写unsigned char 型的,发了0x80可以启动设备,但是tornado的 write()只能发char貌似,启动不了设备,用串口调试助手看的话,出来的数据却是0x80,很郁闷。
我需要发送0x80来启动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写了-128也没用,串口调试助手出来的是0x80,但是启动不了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write(,char,,)中的数据类型是char型,给unsigned char的话编译不过,cannot converter unsigned char to char,求解释

既然函数要求的形参为char型那么肯定只能接收char型的数据了。你要想用的话自己变通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了-128也没用,串口调试助手出来的是0x80,但是启动不了设备

既然程序中写-128发送,串口调试工具也收到0x80,而0x80就是-128,说明已经通过编译并成功发送也被串口调试工具接收到,那就已经不是串口的问题了,是后续程序问题!你去查后续程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既然已经发出了0X80,接收设备只需要接收0x80就能启动,用VC的unsigned char 是可以启动的,接收设备接收的类型估计就是8位数据,vxworks虽然也发出了0X80,但是启动不了,求解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既然已经发出了0X80,接收设备只需要接收0x80就能启动,用VC的unsigned char 是可以启动的,接收设备接收的类型估计就是8位数据,vxworks虽然也发出了0X80,但是启动不了,求解释啊。。。。

==================================

看来只能你自己摸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既然已经发出了0X80,接收设备只需要接收0x80就能启动,用VC的unsigned char 是可以启动的,接收设备接收的类型估计就是8位数据,vxworks虽然也发出了0X80,但是启动不了,求解释啊。。。。

收到后 再将数据转化为unsigned char类型 试试 我觉得还是数据类型转换的问题

网友:
write其实就是输出数据流

其实讨论unsigned或signed都无所谓,write这个参数是指向一个二进制数据流位置,只要你的数据流是你需要的,这个指针转化以满足编译系统不报警,无所谓的。
调试助手都输出了80,你的设备还不能启动,原因似乎不在write上面了,输出是正确的。但是不是电压不够,波特率范围有些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