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毕业设计——RS232-TCP/IP协议转换器

楼主:
该协议转换器采用基于32ARM® Cortex-M3 v7M架构的嵌入式微控制器LM3S6965为核心。借用Stellaris® LM3S6965 Evaluation Board的硬件结构,在无需嵌入操作系统的情况下,直接移植轻量型的TCP/IP协议栈-LwIP协议,实现RS232串口数据和以太网数据的相互转换并透明化传输。通过对LM3S6965 控制器编程完成系统所需要求的目的,方便地实现了串口设备的联网控制。该系统已实现嵌入式网页使得在IE浏览器上就能方便地对设备进行访问和控制,同时设备包含OLED显示模块的人性化设计。

系统实现以TCP服务器/TCP客户机/UDP方式连接到以太网络;

系统的IP地址、端口等参数可以通过IE浏览器(TCP服务器工作方式)或上位机软件IPInstall.exeUDP方式)进行访问和修改;

系统参数被修改之后,延时数秒,系统将自动重启以新的参数进行配置;

系统可以设置为DHCP动态获取IP、静态IP或者自动IP三种工作方式。若20秒内自动获取IP不成功,系统将自动切换为静态IP工作方式。

系统可以方便的进行动态或静态IP工作方式的切换。当系统工作在动态获取IP模式下,刚上电的时候若按住按键SW3,系统将立即以静态IP方式工作。在系统上电之后,同时按住按键SW3SW4约一秒将切换IP工作模式,延时3秒,系统以新的工作方式重启。即当前状态下若是动态获取IP状态,则重启之后为静态IP方式。

在系统上电之后,同时按住SW1SW4四个按键,系统将恢复出厂设置,3秒后重启生效。

默认系统的MAC地址是固定的,不允许用户进行修改

实物图说明:

图左边的相当于一个串口设备(主控为AT89S52),右边即本协议转换器系统(TI的LM3S6965评估板)。中间为MAX232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
顶顶,强人,修得正果啦。

网友:
LZ有没有实物照片看一下?

网友:
lz,浏览器控制板子或者改写板子参数使用SSI吗?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推优秀啊??????

网友:
原来楼主是个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建议,谢谢你的提醒。刚刚将图补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SSI加CGI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悲剧

网友:
和TI官方rdk-s2e有什么区别?

和TI官方rdk-s2e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他那个比我的好

网友:
请教额

看了你的例子,有一点不明白。网页里的函数
function SetFormDefaults()
{
        document.data.ip4.value = (ip>>24)&0xff;
        document.data.ip3.value = (ip>>16)&0xff;
        document.data.ip2.value = (ip>>8)&0xff;
        document.data.ip1.value = (ip&0xff);

        document.data.NM1.value = (nm&0xff);
        ....
}
         IP值从哪里得到?请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我现在才看到你的这个回复。这个论坛就是有这个缺点,有消息回复没有提示,除非你自己再次进入那里才能看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请教longxtianya 和诸位高手!在basicCGI.c里,有这么一个定义 #define DEFAULT_CGI_RESPONSE "/index.shtml" //CGI调用后默认返回的页面,必须与编写的ssi网页同名。是否是要做2个网页index.html和index.shtml?这2个网页有什么不同?我做了index.html,直接把index.html另存为index.shtml,是不是也可以?

都要放到一个文件夹了,用makefsfile进行转换?谢谢

--------------------------------------------------------------------------------------------------------------------------------------------------------------

问题已解决!  原来任何网页(无论后缀是html还是shtml)都可以当做返回网页。其实只要稍作试验就可以得到答案,只是这段时间人搞晕了。。。谢谢大家

网友:
支持一下年轻有为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楼主 多多分享。。。。小的们 学习学习。。。

网友:
呵呵,赞一个

我们上半年也用TI LM3S做了个uart转以太网的模块,很费劲,做个demo容易,做稳定了真不容易。用的是LM3S6911,马上会推出正式模块销售,跟lz功能类似

http://nicrosystem.taobao.com

网友F(2011-12-28):
回复 楼主:
合肥学院电子系的支持!

网友G(2012-04-27):
很不错哦,成本做低点就好了,可以拿去卖钱。

网友H(2012-07-13):
good
谢谢版主了顶顶哈哈哈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