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Stelleris系列ARM芯片用SWD方式,硬件如何连接

楼主:
由于SWD方式貌似比JTAG方式仿真和调试能少用两个IO口,以后想只留SWD调试接口来做产品,看了一下芯片的DataSheet,还是不清楚到底要连几根线才好用。
有的说要3根SWCLK,SWDIO,和TRST信号线,有的朋友说还要用引线到仿真器的SWO。
请专家给个典型连接关系说明,有参考图更佳,很我评估板都是JTAG和SWD合在一起设计的,现在就想多余点GPIO口,能省则省的想法来实现。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A:
SWD应该只需要两条就可以了,不过不同的调试工具有些不同,JLINK不需要复位,不过ULINK就需要复位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D应该只需要两条就可以了,不过不同的调试工具有些不同,JLINK不需要复位,不过ULINK就需要复位线。

如用两线,那就是只需连接SWCK和SWDIO,对吗?谢谢你的回复。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一般来说是需要3跟线的SWDCLK,SWDIO和GND, GND有一个信号同步的作用,没有这个先就会出现仿真器连接不上目标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