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例程ptpd历程协议缺失

楼主:
最近调9b96的ptpd例程,发现历程中的ptp协议没写全,时间同步是能够实现,但是同步精度太低了,并且把实验板作为主时钟比较困难,那位大神做过这个,有没有更全的ptp协议,或者更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例程只是一个简单的演示。

网友:
那个例程有bug,软件取时间戳是可以用的,硬件时间戳不好使。

我将ptpdv2移植到LM3S6950,调节TCXO,同步精度可以做到100ns以内,效果还算不错。

可惜6950只能跑到50M,时间戳精度理论值能达到20ns,如果主频能达到100M或更高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