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官方评估板自带的仿真器的器件选型

楼主:
请教TI的专家,最近新推的官方评估板,仿真器部分都用一片FT2232和两片LVC125,一片LVC126来实现,驱动和接口芯片选用74LVC125和LVC126,能否用常见的HC125和HC126来代替呢?
74系列的LVCt和HC系列芯片工作电压都能在3.3V稳定工作,但LVC的输入有5V耐受性。价格较贵,用量少,不太好采购。
Stellaris系列ARM芯片目前都工作在3.3V,用HC125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
以上想法是否正确,请TI专家说说在仿真器设计时选LVC接口驱动芯片的理由,先谢谢诸位了。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根据猜想:可行!

网友:
回答

为了保险,你还用5v的受压,当然你换成HC影响不大,但如果一些尖峰电压过来多少会影响.
你可以焊上去看看. 问题不是很大.
Fr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保险,你还用5v的受压,当然你换成HC影响不大,但如果一些尖峰电压过来多少会影响. 你可以焊上去看看. 问题不是很大. Fred
具有5V耐受性的器在理论上损坏的概率是低一点,因为接5V到仿真接口,不会损坏驱动芯片,但现实情况是全系列芯片都是用的3.3V接口电压,调试接口引入5V的可能性极低。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