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Ti公司的Stellaris系列ARM的n个理由

楼主:
喜欢一个人,也许会说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其实喜欢的是一种感觉。发此贴让大家说说为什么会莫明就喜欢上了Stellaris的ARM芯片吧。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俺说几个

俺喜欢它就是因为它的网络接口很方便,挂个变压器,接个RJ45,直接奔上internet网。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喜欢它的资源毫不保留

Stellaris系列的评估板的资料,软硬件和配套的光盘都能在官方网站上下载到,让人用得放心,用得省心。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哈哈  我们学校学的就是它   没有不喜欢它的道理   最主要的它的资源丰富吧

网友:
还喜欢Ti公司的乐善好施

TI公司带着利尔达,在推广Stellaris系列ARM上,不遗余力,乐善好施,参了几次会,赚了好几块开发板。3系列,6系列的,8系列的,LM3S811等都有了评估板。

想当年某公司推广3合一评估板,据说能免费申请到,满怀热情,最后扑了一场空。于是在研讨会上花半价买了一套,用得不爽,一气之下通过淘宝低价去掉了。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欢一个人,也许会说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其实喜欢的是一种感觉。发此贴让大家说说为什么会莫明就喜欢上了Stellaris的ARM芯片吧。

因为它的驱动库吧,更重要的是周立功做推广,提供的资料着实丰富,上手难度忒小了。嘿嘿。

网友:
最早接触的是easyarm8962.做的题目是零序电流保护.通过实例及数据手册的模块讲解,极大的提升了程序编译的速度.并能很好的掌握从编程开发到硬件调试这些过程.对初次接触arm芯片的我来说帮助很大.收获颇深.虽然库函数很强大,但是在数学运算上用的是自己定义的公式,ti 自带的有IQmath这个库函数,例子太少,不怎么会用.比较遗憾.

网友:
听说功耗比较大,一种没敢用。。。。。。。

网友:
Stellaris系列ARM应该上手比较容易,有丰富的外设和源码可供参考,不错的性价比,总体来说,是很好用的

网友:
工艺不成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们学校太强了。羡慕啊。我大学里只会玩AT89S52,不过也学过8086,DSP,都很浅。

网友B:
性价比高吧 我觉得 花同样的价钱 也许只能买个一般的单片机 而且他的驱动库很全。直接调用很方便 io口功能多 弱上拉 推挽 什么的 单片机是很难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性价比高吧 我觉得 花同样的价钱 也许只能买个一般的单片机 而且他的驱动库很全。直接调用很方便 io口功能多 弱上拉 推挽 什么的 单片机是很难做到的

=====================

关于“io口功能多 弱上拉 推挽”这几项,几乎所有增强型单片机都存在,其他ARM也都存在

网友:
呵呵,练手就不用管功耗的问题啦,手练熟了,等以后TI产品成熟了,作产品的话就是信手拈来啦

网友:
喜欢它的理由是芯片集成的外设全系列通用

Stellaris系列的ARM芯片,从一个系列换成另外一个系列,相同的外设接口特性完全兼容,就象当前486兼容8086一样样,编译一下,直接用,非常的省心。
这种特性对于学习来说就更有优势了,型个高端的9B96或者8962开发板,把Demo玩熟了,低端的型号通吃,根本不用再看细究其差异了。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个不成熟??详细点

网友:
我觉得两方面

一资料全的不得了。二价钱公道。

网友:
10喽所述工艺不成熟,必须以事实说话才令人信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工艺应该都没问题的,何况是这么大的公司,工艺出问题就太低级了,他可能理解错了,咱们论坛的811有一个缺点,但也是一个优点,“JTAG锁死”,缺点是,锁死就不能用了,再想下载程序就不行了,不过这也是它的一个优点,比如我的成品已经很成熟了,我只要烧入一次程序就可以了,别人就不能再在上面的下载程序了,保护你的产品不会被修改。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也希望10楼的给解释下。

网友:
楼上的网友,这个主意蛮好的,赞一个

产品要固化出厂时,搞个死锁版的bin文件,烧进去后就不变了。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