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F1232如何产生13.56Mhz的频率

楼主:
请问msp430F1232如何产生13.56Mhz的频率

各位大侠,如何通过430单片机的引脚输出13.56Mhz的频率
谢谢!
主要作用是想实现MF1卡检测功能,在平常无卡时低功耗待机每秒检测2次,有卡来到时可以通过430检测到卡片到来,
然后启动射频芯片RC531或TRF7960读取卡号,实现读写卡功能。
原理如此,具体怎么实现还在测试中,哪位大侠可以提供指导不甚感激!
平时整个电路功耗要求低于100uA。

网友:
用DCO?MCLK?SCLK?ROSC?刚学还不知道怎么样应用呢》

网友A:
MSP430F1232最大时钟是8MHZ,你如何让他输出比他时钟还大的频率值呢?
建议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P430F1232最大时钟是8MHZ,你如何让他输出比他时钟还大的频率值呢?建议看看数据手册

那2132呢?谢谢!

网友:
XTAL2上接一个13.56MHz的晶振。
主时钟选择XTAL2
即MCLK=13.56MHz
再让SMCLK=MCLK
P2.1或P1.4设置为第二功能脚。即时钟输出脚。
就可以在P2.1或P1.4脚得到13.56MHz频率

网友:
为什么要13.56MHZ呢?好奇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