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请问有关于单片机内部详细结构的书没有?

楼主:
本人已初学msp430,能够看懂普通的程序代码,现在想深入学习,了解单片机的原理结构,但一直苦于找不到相关的书籍,因此想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
楼主不妨去看MCS51的教科书,MCU的基本结构大同小异,有了一定认识后,看MSP430的器件手册,上面有内部结构框图,不过能够真正理解MCU的电路原理需要足够的电子基础知识,学习和掌握大学专业基础课《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份和数字部份才是根本,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我就是想问学习了模电、数电后,怎么与单片机的电路原理相衔接。有介绍单片机内部电路的书没有?我们现在正在学模电,自己看了一部分数电,但感觉对单片机的内部电路还是没有太大概念!是自己看数电看得太粗糙了吗?

网友:
动手做吧,什么数电和模电,只要不涉及电路上的就是虚拟的模块,调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