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TI有没有类似于AD620的芯片

楼主:
看了AD620手册后,用三个op07可以实现和AD620相同功能。请问TI有没有类似于AD620的芯片。还有有没有类似于ADI实验室电路的书,可以详细的解释某类芯片的功能,方便查找。TI的那个选型有点不会,笨!

网友:
稍微专业一点儿,像AD620那样的叫仪表运放!TI肯定有吧,型号TI的工程师回答吧,我没用过

网友:
建议您查询这个链接,这里面是TI仪表放大器的选型指南
http://focus.ti.com.cn/cn/params ... eId=NODE_STRY_PGE_T
TI针对仪表放大器有很多选择,针对应用的不同,从电源范围,失调和失调漂移的大小,噪声,电流等,可以根据您的应用来选择。
您提到的AD620可以由三个普通运放实现是正确的,但是采用单芯片的仪表放大器,其内部的电阻可以做到很高的匹配精度,因为在半导体工艺中可以实现很高的器件匹配度,这样可以使得整个仪表放大器在CMRR,失调等指标上有着很好的性能。
针对您提出的型号,建议您选择TI的INA128。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INA128,挺好用的,和AD620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