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程序时出现"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

楼主:
这个是怎么回事;小弟刚开始学;怎么弄请大家指教

网友:
为什么没人回类

网友:
这种问题很普遍,主要看看电路连接有没有问题,还有芯片型号对不等

网友:
答案找出来了;找一个晶振源;接坏的AVR单片机X1脚;开机;重置熔丝位;烧写程序;OK;

网友:
        熔丝位怎眼配置啊?谢谢

网友:
貌似这是锁死的表现··我也出现这情况了··可是还不知道怎么重新配置熔丝位··请lz赐教··

网友:
锁死了,我的2片都被锁死了,外接时钟都恢复不了,估计只有高压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