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可控硅

楼主:
那位能说一说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的原理呀,

网友:
你可以在单片机和晶闸管之间接一个光耦

网友:
硬件电路我知道只是就不知道软件要怎么实现

网友:
控制高低电平即可

网友:
怎么控制个高低电平呀,一定要过零检测吗,还就是在什么时候高低电平呀

网友:
硬件电路设计无误不需要过零件检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件电路什么情况?
麻烦发原理图或者电路图,或者只是简单说说电路的大致情形。

事实上,单片机除了检测高低电平,和输出高低电平以外,它什么都做不了。(就最本质的角度而言)
是我们赋予它高低电平的意义和作用。

可控硅的原理大致与三极管,场效应管类似,都是电子开关,而它最大的特色(我个人认为)就是两点:
1 与BJT FET(我前面其实提过,如果你不知道它所指何物,麻烦百度)相比,它一经触发,在满足一定持续电流大小的情况下,是不会改变导通状况的。(我曾经利用这一点,用它做了一个带锁的电子开关)
2 还是与BJT FET相比,它的功耗似乎更容易做得更大,所以在大功率场合,大多数是用 可控硅。

最近没怎么仔细看论坛的帖子。
临睡前看了一下,发现你一个人就发了好几个新帖。
这种热情我们非常欢迎,不过你提的问题都过于简单和粗糙,甚至还没说明白你到底在问什么,这是很难获得有意义的回答的——不是别人回答不了,而是他根本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关于这点,网上流传一份 提问的智慧,本论坛就有,如有兴趣,可以搜索来看看。

网友:
谢谢版主的提醒,但是是因为刚开始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所以问题想的不怎么全面,请大家见谅

网友:
可控硅是电流型器件,触发的原理自然是电流,用MCU的IO通过适当的外围电路提供这一电流即可触发可控硅,具体知识可以看看下面这篇文章:

网友:
谢谢,各位我先下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