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判断选择语句该怎么实现啊?

楼主:
感谢fxw451.想的真的很巧。老有才了

网友:
逻辑性错误吧!!

a=0;

if(K==0)

{

     a++;

}

if(a==0)
   {
       delay5s;//延时程序省略

      if(K==0)

       {

          a++;

          a=a%2;

         led26=1;
        alarm_flag=1;
          send_byte1(11);

       delay_ms(1000);
       }

      if(K==1)

      {

         alarm_flag=0;

      }

   }

网友:
GOOGLE上搜“长按键处理”

网友:
多谢两位热情解答。现在俺就试试

网友:
郁闷的事莫过于此。帖子编辑错误了。无他,再次鸣谢~!

网友:
表示不明真相。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