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 里面调试24C02,, 怎么老是搞不定啊!!!求大侠

楼主:
用Protues仿真, LPC2124调试24C02 (I2C总线控制的),工程和代码都是参考的周润景老师的  《基于Protuesde ARM 虚拟技术开发》。。
按常理这里面的例子都是经过调试的,怎么用不了啊。是软件的原因吗?。有没有谁有这本书得随书光碟啊,,求下载,或者调试过的工程也可以,小弟想参考下。。。。。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出现什么样的错误和大家描述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发送了sta以后,本来应该返回0x18,但是总是得不到ACK,老是收到NACK  即返回0x20 了。。。求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发送了sta以后,本来应该返回0x18,但是总是得不到ACK,老是收到NACK 即返回0x20 了。。。求解答。。。

这个电路也不复杂,自己焊一个试一下吧,仿真软件不是万能的,24C02我也没仿真成功过,别太相信仿真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顶,我觉得也是,我用C8051F调试过,都可以,只是寄存器的名字不同,其实和ARM的用法相同。。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