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SSI的片选

楼主:
想问下SSI中四个脚中有一个片选CS,我的问题是,用LM3S的SSI时,用库驱动。那么用不用管这个CS呢,是按器件时序拉高,拉低呢,还不不用管它,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试就知道了吧

网友:
网上有的有,有的没有,现迷感

我试的都是不用管,但我确偏偏看到管的例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管的,SSI模块的地址空间是固定,你对该特定地址空间操作时,CS会自动有变化。

网友:
谢谢专家的回答

我今天晚上开夜 车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试得怎么样了?

网友:
我的看法是: 如果你是一个SSI接口接了多个器件那么就要管了吧。。。通过片选来确定用哪个器件。。。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回复 网友A:

TI M3 的 SSI 和 SPI 只是名称上的不同吗?还是有细节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最好是设置为IO口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 M3 的 SSI 和 SPI 只是名称上的不同吗?还是有细节不一样的地方?

SSI由TI公司定义的接口协议标准,SPI是由Motorola公司定义的接口协议标准,两者的用法有类似的地方。具体细节可以参考协议标准的具体文档。

SSI模块支持SPI协议和MicroWire协议,通过相应寄存器配置成SPI模式后,即可以作为SPI模块使用.

SSI包含了SPI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