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lm3s9b96项目需要外包,可以在这儿发吗?

楼主:
如题
最近一直在用LM3S9B96开发板做项目,现在想做几块专用电路板,自己忙不过来,所以想把这个外包,不知道能不能发到这儿。问问斑竹。

网友:
没问题!发发你的要求吧,要不论坛一起帮你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BZ不在。大家一起做决定咯。
  发吧。让大家看一看。。如果有时间可以一起做做。。。

网友:
周末加班没有上网,我把要求发上来。另外,我只能晚上上QQ,可以晚上加我:28257125
项目招标:
需要开发一套基于LM3S9b96的嵌入式系统,用于数据采集和网络连接,项目设计主要包括系统电路板和所需外设驱动。

系统要求:
l
系统模块化设计,电路板分为核心板、基板以及模拟板,每一部分尺寸标准,便于安装;外设驱动模块化,标准化,便于调用。
l
系统用于工业场合,所选用器件材料等均需要采用工业级,特殊器件除外。
l
系统接口要求隔离,降低电磁干扰,提供系统可靠性。

系统具体要求:
系统电路板包括核心板、安装核心板的基板以及模拟板三种:
1)
核心板包含一些核心的必须的电路组件,能满足系统基本应用,具体组成部分包括:
l
LM3S9b96芯片、供电电源、扩展SDRAM、UART转usb、3.2寸液晶带触摸屏(也可采用3.5寸)、复位电路等;
l
接口包括:电源接口、以太网接口、USB接口两个(包含一个UART转usb)、JTAG接口、SD卡口等,以太网,usb接口隔离。
l
除这些接口外,其他所有可用IO通过排针外接。所有接口放于电路板一面。触摸屏可放于核心板上也可通过排线外接。
l
核心板尺寸不大于10cmx7cm。如果板上有空间,还需加入外部FLASH。板上带ф3mm安装孔,可做成多层板。板厚1.5mm~2mm。
2)
基板、用于安装核心板,具体要求包括:
l
基板上预留数字IO口,设计时考虑引脚转接及复用,可跳线与模拟板及其他板(以后还接数字板)通过排线连接(如有更好方式连接,也可更换)。
l
基板主要包括各种接口电路及接口,主要有电源接口,RS232串口及RS485接口,4~9个按键,4个LED,蜂鸣器,FLASH(1Gb以上),转接口(及跳线)等,预留PWM接口,正交编码接口等,接口考虑隔离。
l
尺寸初步定为:15cmX20cm,可协商。安装孔ф3mm。和模拟板尺寸一致,标准化设计,安装时和模拟板层叠安装。
3)
模拟板主要用于测量和采集模拟信号,主要组成部分:
l
包括AD,DA等,AD及DA数字端都要求隔离。
l
其中AD包括两种,高速AD和高精度AD,高速AD指标:8路输入(0~2.5或3.3V),每路<100kSPS,12位采样率;高精度AD,4路,每路50~500SPS,不小于16位采样率。与核心板接口可以是SPI或并口,接口隔离(可选用AD公司ADUM1xxx系列隔离芯片)。
l
DAC输出,4路DAC(4~20mA和0~5V各2路),接口隔离,4~20mA输出两线和3线制各1路,可选用集成芯片,如AD421等设计。另外可以选一些高精度的基准源,如REF193等。
l
空间允许,AD输入前端或DA输出后端可以考虑拓展一些简单的信号处理电路,如放大、滤波(可以协商)。
外设驱动具体要求:
l
提供电路板上所有电路和接口驱动,并经过验证。
l
外设驱动按照轻重缓急可分步骤完成,比较重要的驱动是包括触摸屏驱动、模拟板AD、DA驱动,其他驱动可参考TI外设库里面的驱动。
l
提供一两个简单的例程主要是AD,DA,便于测试。

为了项目顺利完成,也为了合作愉快,所以提出一些设计及验收要求:
1)
承接项目后在设计之初,提供设计框图及所选主要器件清单,便于及时沟通。
2)
完成原理图设计后,提供原理图,和PCB尺寸沟通完后再设计PCB。
3)
调试完成后提供电路板样机2套。
4)
整个设计完成,提供整套设计文件,包括完整的原理图,接线图,PCB图,bom表,源代码等。
5)
设计保密,不经过客户允许,不能向第三方公开。
6)
设计完成后能提供后续技术支持。
7)
设计周期承接项目起,核心板开发不超过30天。

对设计者要求:
1)为了保证项目顺利按时完成,希望设计者有充足设计经验,能提供一些设计成功案例。
2)为了沟通方便,设计者最好在上海或上海周边地区。
3)有诚意承接项目者,提供合理报价和设计周期,合作方式可协商。

此项目顺利完成,有长期合作机会。
    有意者发个人设计履历和联系方式到我邮箱:hxh2331@163.com

网友:
您已前做过9B96的项目吗?

我现在正在做9B90的项目,也是搞网络方面的,硬件基本完成,以后就是根据需要改进PCB的尺寸了

网络部分程序还有些小BUG,搞了很久,还没找到原因,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
我们也是刚调试通网络。用SOCKET。有什么问题发上来,大伙可以一起帮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也是用9b96的板子, 在设计socket的通信方式。。之前我是用8962的板子, 用UIP的通信方式, 一切正常。 现在想在9b96上用socket的方式来通信。 发现在创建socket的时候没能成功。还在思考中。 特向您请教。 能教我你们是如何使用上socket的通信方式的吗? 谢谢了。

方便的话加我QQ联系,我的系统就差这个socket了,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交流学习。。谢谢。

网友:
搞出来貌似都成一个开发板了

网友:
同时扩展SDRAM和液晶,能够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