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

楼主:
这是我写的矩阵键盘的一个子程序,不知道哪里错了。

请各位帮一下忙。

void keyscan()
{
 uchar h,l,temp;

 DDRD=0xf0;
 PORTD=0x0f;
 h=PIND&0x0f;//行

 if(h!=0x0f)
 {
  delay(100);
  if(h!=0x0f)
  {

   DDRD=0x0f;
   PORTD=0xf0;
   l=PIND&0xf0; //列

   temp=l+h;
   switch(temp)
   {
    case 0x7e:key=0;break;//0 按下相应的键显示相对应的码值
  case 0x7d:key=1;break;//1
  case 0x7b:key=2;break;//2
  case 0x77:key=3;break;//3
  case 0xbe:key=4;break;//4
  case 0xbd:key=5;break;//5
  case 0xbb:key=6;break;//6
  case 0xb7:key=7;break;//7
  case 0xde:key=8;break;//8
  case 0xdd:key=9;break;//9
  case 0xdb:key=10;break;//a
  case 0xd7:key=11;break;//b
  case 0xee:key=12;break;//c
  case 0xed:key=13;break;//d
  case 0xeb:key=14;break;//e
  case 0xe7:key=15;break;//f

   }
  }
 }

}

网友:
行+列这样会重复吧?

你这样1行2列和2行1列的扫描值值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刚算了一下,好像不会呀。1行2列和2行1列的值会倒转过来,比如1行2列的值是1011,1110。那么2行1列的值就是0111,1101。
在51单片机里,都可以用这种行列翻转法去扫描的。
不知为什么用在这里不行,我看人家写的程序都是先测有没按键按下,有的话就一列一列地去扫描。

网友:
I+h是可以吗?

网友:
错误现象是什么?

网友:
uchar col[4]={0xef,0xdf,0xbf,0x7f};
uchar row[4]={0x07,0x0b,0x0d,0x0e};
uchar Get_keynum()
{
          uchar i,j,temp,keynum;
          for(i=0;i<4;i++)
          {
                   PORTB=col;
                DDRB=0xf0;
                if(PINB!=col)
                {
                         delayms(10);
                        if(PINB!=col)
                        {
                                 temp=PINB&0x0f;
                                for(j=0;j<4;j++)
                                if(temp==row[j])
                                {
                                         keynum=j+4*i;
                                        while(PINB!=col);   //松手检测
                                        return(keynum);
                                }
                        }
                }
          }
          return 0xff;
}

网友:
看一下这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