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ADI CPU仿真器问题

楼主:
我想咨询下,这个比赛ADI会不会提供仿真器类的,如果不提供,那么到时候怎么开发呢,ADI仿真器很贵的,几千块啊?ADI是不是只提供样片?如果不提供仿真器,我建议参赛者最好使用其他主芯片,然后外围电路用实验室电路,期待回复,好定方案!

网友A:
ADI实验室电路DIY大赛并未指定使用什么控制器,ADI实验室电路的核心器件也不包括MCU,参赛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但DIY方案中必须包括ADI实验室电路中的至少一款电路。另外,MCU的使用未必一定需要仿真器,过于依赖仿真器同样不是好习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这话正解,可以用jtag的,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咨询一下而已,因为看到不少队伍用adi的cpu,哈哈,我不用的,我用的fpga

网友:
是否用ADI的MCU不会影响比赛结果,毕竟大赛是ADI实验室电路DIY大赛而非ADI MCU应用大赛,二者的重点是不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I实验室电路DIY大赛并未指定使用什么控制器,ADI实验室电路的核心器件也不包括MCU,参赛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但DIY方案中必须包括ADI实验室电路中的至少一款电路。另外,MCU的使用未必一定需要仿真器 ...

好的编程人员要有用仿真器的习惯,要熟练按F10和F1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编程人员要有用仿真器的习惯,要熟练按F10和F11

这话可有些武断,足够熟练后完全可以脱离仿真器,自己的头脑就是最好的仿真器。

网友:
俺很少使用仿真器

俺一怕仿真器没俺的大脑聪明,二怕太依赖仿真器,又懒得用自己的大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话可有些武断,足够熟练后完全可以脱离仿真器,自己的头脑就是最好的仿真器。

嗯,这么说确实比较武断,而且是否要仿真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不过就目前大部分人来说。还是用仿真器比较好。因为仿真器能看到问题的本质,就好像医科人员手中的显微镜,手术刀一样。

而且仿真器也比较利于大家理解处理器的本质,这对初学者是非常有好处的,现在不止一家在呼吁禁止使用PRINTF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