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LM3S系列LMLINK

楼主:
看ZLG网站上的配置LMLINK用的是IAR

当我换成keil 的时候 却怎么也无法使用LMlink

LMlink灯闪的 和IAR驱动不一样么

网友:
Keil 可以用的,uV4以上版本

仿真器硬件选LM 评估板。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上说得对,或者选 Stellaris ICDI

网友:
回复 网友A:

LMLINK也选ICDI?

网友:
回复 楼主:

LMLink 和 TI EVM 板上的仿真器应该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