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LM3S的ADC为什么没有提高?

楼主:
LM3S811 ADC模块的转换分辨率为10位,支持4咯输入通道以及一个内部温度传感器。

为什么M3还是只有10位呢?

前阵子看台湾新塘的M0 ( NUC120) 他们的手册里写了有12位的ADC的

为什么M3的ADC没有提高到12位呢

网友:
您好。

       感谢您的提问。

       这个问题也是客户经常会问我们的。

       一般来讲,一个ADC的性能,分辨率主要是由参数有效位数ENOB来决定,目前TI M3的10微ADC的ENOB可以达到9位左右,而竞争对手的12位ADC的真正有效位数一般也在10位上下,甚至9位多。因此,一般来说,TI M3的10位ADC也可满足大部分应用。

       当然,未来很快TI会有更多的Cortex-Mx的产品推出,将会带来12位ADC,这样也可以让TI M3满足更多要求。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您  期待M4 M5甚至X出现 12位ADC  我们导师老说10位不够 呵呵呵

网友:
参数有效位数ENOB
烦请详细解释,对我来说是一个新名词。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已经推出的firestorm系列是ADC12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么向lm3s9b96中的过采样对ADC的帮助能有多大(精度方面)

网友:
原来如此。可能是其他厂商为了增加竞争力才这样说的吧,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么多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手册里面应该有的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很有可能 新塘也太牛了把 不然

网友:
回复 楼主:

7月中旬进入量产状态的Firestorm系列的Stellaris M3会包含12bit ADC, Flash 有384K,512k两种选择。
LM3S9D96是其中的完全配置的型号,你可以下载数据手册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