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图求教高手,如能帮助,必有重谢

楼主:
由于我是一个DSP板子使用的新手,在安装好CCS,连通matlab,连接好板子后。随便找了一个滤波器的例子,想体验一下DSP板的使用方式。
在simulink模块做好之后,使用real-time workshop转码时遇到了下图所示错误。
各位路过的兄弟姐妹们,如果您知道如何解决这类问题,或者有DSP板子使用经验的话。请跟我联系,我的QQ:303101518。
我想尽快把自己用simulink做好的扩频仿真系统放到DSP板子上实现一下,如果能获得您的帮助,我可以支付另您满意的报酬。希望你们可以跟我取得联系,多谢!

网友:
给自己顶一下,求关注

网友:
再顶一下,求帮助

网友:
哦没有你的板子,我也没有你的C6747EVM模块,看了你的问题,可能处在IO出问题,给个建议,第一:参考下maltab中的DEMO关于你的C6747的EVM,下载下看看什么效果,;第二:先参考你的这个模块,在ADC和DAC之间的那个模块去掉后,在下载下试一试。

已经有关这方面的书籍中文书已经出版,刘杰 老师写的书,现在已经有两本。还有一个本比较老式的,具体叫什么名字,我忘了,是关于C2000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给个联系方式跟您交流一下吗?
我的QQ是:30310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