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的应用问题

楼主:
c8051f340的P4口能复用吗?请指教!

网友:
您这样神奇的问题问上帝比较好。我们太低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leang521 比较爱开玩笑,不是要嘲讽你的意思的,请别介意。他还是挺乐于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关系,大家探讨问题,有什么问题请直说。

网友:
楼主这样的问题应该去看器件手册,通常而言,MCU的IO如果有第二功能需要使能相关寄存器,默认都是GPIO。

网友:
既然选择了设计这条路,那么就要养成有问题先查手册,大部分问题在手册中都有讲解。
如果手册中确实没有,或者你理解不到,再去提问题,但是提问题也要有方法,论坛里回答问题的朋友都是热心人,可是热心人并不等于保姆,也不会是老师,所以你提问题要注意,不能问一个很模糊的问题,凡事问问题都要吧问题描述清楚,不能只讲大概,甚至藏着掖着生怕人知道你在做什么,这就让我们很无从下手。

网友:
my god  someone  被教训 了

网友:
多谢关心,电路已调好,果然是分时复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