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M3 ADC参考电压

楼主:
用51做数字电压表或者使用AD时,因为用的USB供电

电压不是标准,所以测出来的电压会有偏差,

M3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吧,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对ADC精度要求很高,建议外接参考电源,例如TI 的REF5025,REF5030,xxxx,具有LOW NOISE,HIGH ACCURACY,Low Temperature Drift: 20 ppm/°C,HIGH OUTPUT CURRENT: ±10mA,WIDE SUPPLY: 3.25V to 18V。

如果对精度要求,一般,M3可以使用内部ADC参考,该参考是通过LDO输出,参考电压的稳定性稍微比外部参考弱些,但是精度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