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运放,把0832的电流输出转化为电压输出

楼主:
各位,我想做一个运放,把0832的电流输出转化为电压输出,谁能提供点资料,我做了几个都不理想,用的是op07

网友:
电流转电压用一个电阻即可,无需用运放,更不是做运放,做运放是生产IC了。电流转成电压后如果需要更大的电压或更强的驱动能力才会用到运放,用一般的负反馈放大器电路即可。

网友:
采用双电源供电

图中运放只要增加OP07的调零脚就可

产生电压为负电压

网友:
用电阻转化电压,用OP07做跟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