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USB开发:使用LabVIEW开发STM32 USB HID驱动和上位机软件成功

楼主:
一直以来,USB驱动和通信开发是比较复杂的事情,一般使用C++开发,需要熟悉windows系统下的驱动开发。

STM32是近年流行的ARM Cortex-M3芯片,已经集成了USB外设,所以硬件很简单,同时ST公司也提供了USB例程,其中也包括USB HID例程,但只有一个端点,数据只收不发,不是双向的USB通信。

最近以来,我一直在研究STM32的USB HID双向通信,并使用LabVIEW来开发USB HID驱动和上位机软件,已经成功,所以讲一下基本过程。

网友:
首先是USB HID驱动程序的开发。

默认来说,USB HID是免驱动的,windows系统已经有了USB HID驱动了,一般是调用 usbhid.dll来通信。但这里我们不使用LabVIEW调用usbhid.dll来通信,而且是采用VISA来进行USB HID双向通信,所以我 们要先用VISA开发USB HID驱动程序,就是inf文件。

我们要先安装VISA驱动程序,我安装的是NI-VISA4.6.2,注意是完整版的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重新启动电脑,打开“开始”,在“所有程序”的NI目录下,打开:driver wizard:

打开driver wizard之后,选择USB:

下一步是填写VID和PID,以及USB HID设备名、厂家、是否USB复合设备等,需要和STM32 下位机程序对应起来:

下一步是填写USB HID驱动名称,以及生成的inf文件的路径。驱动向导会同时生成XP和VISTA系统下的inf文件:

点下一步,会问您目的路径下的inf文件不存在,是否创建?我们点YES,进入安装选项页面:

我们选择第一项,安装生成的inf驱动程序。

最后,我们点击“finish”之后,STM32 USB HID驱动程序就创建完成了,并已经安装到电脑中了。

生成的inf文件有电脑的以下目录,同时有XP和VISTA系统的驱动,如下:

网友:
我们把STM32 USB HID下位机程序烧写到STM32中之后,插上USB线,电脑会提示新硬件,但XP系统默认安装的是系统自带的USB HID驱动,不是我们刚才生成的inf驱动程序,如下:

这时候我们开始更新驱动程序:

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

下一步,不要搜索,如下:

下一步,选择“STM32 USB HID”:

这样,我们就成功安装我们刚才生成的inf驱动程序了,如下:

最后一步,我们打开LabVIEW的MAX,可以看到,我们的STM32硬件已经被MAX识别出来了:

我们做的STM32硬件能够被LabVIEW的MAX识别出来,就成功了一大半了。

网友:
接下来就是LabVIEW上位机软件的编写了。

LabVIEW给STM32发送数据,可以使用“VISA写”控件。

但LabVIEW接收STM32发送过来的数据,不能用“VISA读”控件了,需要使用USB中断控件来读,同时要启用USB中断事件。

最后,LabVIEW运行界面如下:

总结:采用基于NI-VISA驱动的USB接口应用系统的设计非常容易,开发难度低,对开发者的要求不高;开发出的系统稳定可靠,即使对Windows编程不熟悉的人也可以开发出USB应用系统,它提供了另一种开发USB驱动应用程序的捷径。

网友:
另外我发现Bus Hound这个工具挺好的,可以查看USB通信的细节:

网友:
学习了 :) USB开发是个比较麻烦的东东

网友:
好东东,顶一下

网友:
有没有stm32的代码,参考一下

网友:
求上位机读写示例或者上位机代码。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LZ,请问下,我是用VB6.0做上位机,STM32做下位机。通过上位机VB发送一个指令,下位机(STM32)收到后,执行对应的命令,这是怎么实现的,例如STM32点亮8个LED发光二极管!从VB中发送出来

地址 &H00,&H01,&H02,&H03,&H04,&H05,&H06,&H07
电平 1        1        1      1         1       1       1        1
对应下位机
灯的状况
LED0  LED1  LED2   LED3   LED4   LED5   LED6   LED7
亮     亮   亮    亮     亮    亮    亮     亮

网友:
我最近也在看usb,大家一起学习吧

网友:
能给个具体程序资料吗?

网友:
若能将LabVIEW上位机软件程序图和STM32程序例程也贴出来的话就完美了。

网友:
回去试一下

网友:
有没代码。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共享一下源程序呢

网友:
你好。我在安装当中遇到了一个问题,请教大神!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是象你安装的一样的驱动显示,如果双击驱动却用的是windows里的驱动winUSB.sys,当然在MAX里就没有我要的设备了,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对了,我安装的是官网最新的NIVISA1750full,这个版本

网友:
DSC工具包已经包含了visa在里面了,已经装了DSC的话就不需要单独安装visa的了。不过还是得谢谢楼主分享,看这个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主要是学习一下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