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电源切换芯片和充电管理芯片

楼主:
有个项目需要在没有电源输入时,使用备用电池,如果有电源输入就使用输入电源供电,并为备用电池充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电源切换和充电管理芯片,先谢了,电流最好是几个安培的。

网友:
这样简单的做法不行吗?

 当然,附图只是个示意图,先要根据后备电池的要求先确定充电电路。如电流较大并希望抑制发热量,还可考虑用理想二极管电路代替普通二极管。

网友:
这个也是我一直寻找的,仙猫你提供的电路肯定不行,特别在电池供电时二极管压降可能导致系统不稳定,电池在线也可能导致电池寿命迅速降低。
我专门发了TI询问帖,可貌似TI的专家集体不在。。。。。。。
目前我的做法是占用两个比较器,通过MOSFET控制,哎。。。权宜之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这种电路确实不行,容易把VCC输出芯片拉坏,而且电池一直在工作。

网友:
坐等仙猫老师回来解决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外接电源要给电池充电,须高过电池电压,二极管电路是符合你所提2点要求的:
1、在没有电源输入时,使用备用电池
2、如果有电源输入就使用输入电源供电,并为备用电池充电
但该简易电路确实没考虑电池对充电方式的要求,有了具体要求方好展开讨论。

leang521如果只是担心管压降的话,不妨考虑采用理想二极管控制器,其实也就是比较器+MOSFET,但IC一般会比自己搭的电路要成熟些。这方面LTC好像比较牛,请查阅下下面这几个型号看能否用得上:
●管理N-MOSFET的:LTC4352,LTC4357,LTC4358
●管理P-MOSFET的:LTC4411~4413,LTC4416

网友:
最近也在弄后备电源的项目(学校给练手的)。现在用的是继电器自动切换,不知道符不符合楼主要求

继电器默认接在电池端,既由电池(XuDianChi)供电。 当外接电源(ShiDian)来电时,线圈吸合,切换到外接电源供电。不过这不能无缝切换,估计要并个大电容

网友:
充电也很恼火啊!现在用的是便宜的 tp4057,单节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不过最大可编程电流才500mA。。  顺便问一下多节锂电池充放电如何控制,现在只找到TI bq系列单双节的管理芯片而已。。望高手指教~~

网友:
仙猫你的建议确实解决了我不少问题,不过有时候电压并不一定是刚好的。
比如工作电压3.3,用锂电池供电,可是锂电池电压是从4.2-3V变化,这个变化有些时候会导致设备的稳定性快速下降。按常规设计这样的电路是先升压用于充电和低压保持,之后降压用于稳定输出。但是这种设计结构复杂,可靠性低,我一直在找一种单芯片解决方案,可惜,目前没有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仙猫,你说得很对,可能是我没有描述清楚,问题和镭影说的一样,电池电压波动太大,不好出来,我也一直想找一个单芯方案,暂时没找到,有点单芯有这功能,但是电流太小了。

      举例说明吧:

      如果PWR In = 5V,电池电压为4.2到3.7波动,而系统需要工作电压为3.3V,就很难处理了,直流可以通过一个DC-DC,如SPX1117-3.3,而正常工作,但是电池却不能使SPX1117-3.3正常工作,SPX1117-3.3的压降最少为1.1V。

      如果PWR In = 3.3V,那么电池电压比较PWR In大了,充电也是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继电器的切换速度肯定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大电容的话继电器切换速度还是够得,继电器的作用在于提供理想二极管,跟仙猫提供的芯片原理一样。

电源这个问题我是大二遇到的,现在工作几年了也没解决方案。

网友:
赞同比较器+MOSFET的方法

网友:
如果只是要解决电压波动问题

 找个Buck-Boost型的芯片不行吗?自动实现升降压无缝切换。

 10楼提到的SPX1117是线性稳压块,既要保证最小压降又不能压降太高,恐怕不好办。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准备用个升压芯片把电池电压升到5V。

网友D:
仙猫,这个价格不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准备用个升压芯片把电池电压升到5V。

升到5V再降下来?怕是几经折腾电池的效率都快没了吧?

引用 网友D:

 仙猫,这个价格不低啊

换个稍便宜点的型号,电流1A的如何?

要不找专家通融一下咋样?好歹俺们讨论这玩意儿=替他们做广告了不是?

网友:
我是想在产品上用,需要控制成本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但是这个系统非常麻烦,单片机需要3.3v供电,而手机模块需要3.4到4.7v供电。还有部分芯片需要5v供电,而且电流峰值大于1A

网友:
双路输出

网友:
电源切换可以用二极管最好用MOS管,至于合适的充电电路要看用的是什么电池,电压和容量又是多少,要求的充电速率又如何。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

看大家讨论的火热,最后楼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呵呵

网友:
有什么专业的集成芯片不

网友:
用HB6296,多节大电流高压充电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