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开发全过程

楼主:
现在新项目要用到ucos-ii,但是我对它一点儿都不了解。是不是需要下载ucos-ii安装程序和borland c++安装程序啊;

还有,我想知道用ucos-ii嵌入式开发的大体流程

网友:
在线等,无限等

网友:
没必要使用borland c++吧,直接移植到开发板上就行了,或者找一个别人移植好的,先运行一下,之后就是任务的编写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
如果我想在PC机上跑一个DOS的程序呢?
我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去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机上已有操作系统。但可以在vc环境下模拟运行。
ucos也是程序,也是代码。不需安装。

网友:
那个是在PC机上的UCOS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