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实现电源关断

楼主:
最近做一个项目时,要求电源电压低于10V是,不再为系统供电,此时可以用被用电池供电,现在使用的是比较器进行电压比较,实现电源关断,但是效果不理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
单纯的比较器在临界点会抖动, 用施密特触发器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有没有什么好的型号推荐一下。

网友:
555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刚仙猫讲过,理想二极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有没有什么好的型号推荐一下。

普通的比较器,运放,甚至三极管都可以啊,加入适当正反馈形成滞环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些方法都试过了,不理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仅从“电压低于10V时停止供电”的描述应看不是什么难事,不清楚的是你所说“不理想”是遇到什么情况了?凭猜测,大家一般都认为可能是没设置正反馈死区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电源电压大于10V就为系统供电,小于10V就用电池供电。不理想是说,比较器并不能做到10V开关的功能,而是有很大的波动。原理上应该是同相端和反相端有最多2mv的电压区别就会发生反转,不过我试了需要1.8v以上的才能发生反转,非常奇怪,而且换过多种比较器,效果一样。

网友:
你再比较器另一端加个可调电阻,到时自己调一下,调十伏左右,跳了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难想象你说的情况,如有,像是比较器在翻转点附近有一段线性工作区或者有振荡,原因可能是当电源电压低于10V时被切断,然而空载后电压上升又被合上,周而复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源电压大于10V就为系统供电,小于10V就用电池供电。不理想是说,比较器并不能做到10V开关的功能,而是有很大的波动。原理上应该是同相端和反相端有最多2mv的电压区别就会发生反转,不过我试了需要1.8v以上的才 ...

你是不是直接连接了?要看看电路,比较器还是很灵敏的,不过有工作电压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难想象你说的情况,如有,像是比较器在翻转点附近有一段线性工作区或者有振荡,原因可能是当电源电压低于10V时被切断,然而空载后电压上升又被合上,周而复始。

这种问题在市电中常见,不过我想不会是他这里的情况吧,而且供电切换没有延时锁存么?

网友:
等我整理一下,再把电路传上来。

网友:
设计要求或思路有问题, 切换电路需要加入滞环, 是因为电源都有内阻, 而这里的10V所指的是线路电压. 由于电源具备一定的内阻, 因此此时电源电动势高于10V, 切掉后端电压上升, 电路又切回去, 反复形成振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请教一下,应该怎样加滞环?

网友:
这个电路是同事设计的,具体电路如下:

网友:
大家分析一下,哪些地方不合理。

网友:
 这个电路错在:把正反馈接到被齐纳管稳压端,等于没正反馈。

网友B:
我记得,一个网友说,比较器不应该加反馈,不知道仙猫怎样看?

网友:
 第2个问题是:比较器输出是开集的,在去控制ON/OFF端的路上有没漏掉上拉?

网友:
是不是,这个电路的输出还必须要个上拉电阻才能稳定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电路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一个网友说,比较器不应该加反馈,不知道仙猫怎样看?

一般比较器没有加负反馈的,正反馈可以加。

网友B:
此电路的参考电压使用变化的检查电源是不是也不应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的参考电压使用变化的检查电源是不是也不应该呢?

 这就是前面说的,不该把正反馈接到稳压管上。这么一接反馈量就没法控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说,应把稳压管换成电阻?不过这样也不行,因为D_POWER的变化,会导致参考电压波动。应该把参考电压放置一个固定的电平,这样一来就不来控制2596,而是需要一个mos管来控制2596的输出了。

网友:
这样改一下如何?

网友:
这样一改,当电源低于10v时,2596只给比较器供电,而其他系统的供电被mos管断掉,应该能达到要求了。

网友:
这个问题仙猫说的很到位!我想补充一点儿的是比较器加正反馈是为了实现迟滞,即上升时高于参考电压一定范围、下降时低于参考电压一定范围才实现输出反转,这个范围是运放输入时接的那个电阻与反馈电阻的比值。我记得是这个样子滴!

网友:
 按28楼所标的阻值计算,D POWER下降到6.67V时被切断,上升到12V时恢复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会吧,怎么不是2.5V的参考电压吗?

网友:
还是用稳压管吧,可靠,通过隔离电阻到输入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意思,刚开始的电路还好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反馈电阻的问题啊?

网友:
你试试吧,从电路上看没有大的漏洞,另外要注意的就是比较器的工作范围,你这个电路用单电源比较器更好些,低压5V

呃,对了,我发现你这个电路最大的问题,比较器用多少伏电压

网友:
如果是刚开始的电路,当然比较器的电压也是和检查电压一样的

网友:
比较器不能工作在满额,也就是说你的比较器在电池供电时输入电压必须低于电池电压,换用2.5V稳压管试试

网友:
楼主把下面的后上固定换成可调的

调完封上,这样保证你的电压可以灵敏反转,电容可以不要,没用

网友:
以前我做过一个东东,同你这个差不多

就是用的可调电阻,到时我要什么时反就什么时反,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反馈电阻的问题啊?

 是主要取决于反馈电阻的阻值,R36太小,所以死区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不要反馈电阻是不是就会好一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反馈当然是必需的,否则没有死区,电路可能在翻转点附近来回切换,所以必须设计好合适的翻转点,计算电阻值是关键。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指教,应当怎样设计才能达到10V上下翻转。

网友:
不要用5V基准,掉电后你放大器工作电压多少,除以2.比较器也是放大器的一种,不能工作在满额状态。不稳定

反馈电阻和输入电阻都搞大点,要么先用个可调电阻,好好调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调试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先要通过理论,这一块都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
看来得重新复习一下比较器了。

网友:
根据要求的两个翻转电压,分别按下面两种等效电路:
<Fig1>比较器输出对地短路时
<Fig2>比较器输出高阻时
确定使电压A=B的几个电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仙猫,不过对这两个电路的R36和R35的作用不太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R35是比较器输出必需的上拉电阻,比较器高阻时要参加B点的电压运算;
 R36把比较器的输出反馈给B点,比较器的两种状态造成B点有两个电压值,让电路有回滞特性。

 比较器输出为零时,近似于R36接地;比较器输出为高阻时,相当于R36和R35串联上拉,去影响B点电压

网友:
看看电脑主板CMOS电池供电方案,太简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