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电路分析

楼主:
请各位大侠帮小弟分析分析上图两个LM358的输出为什么不同。谢谢师傅赐教

网友:
请看清楚正负号

网友:
U2A恒输出低电平,U2B恒输出高电平

网友:
楼主的都是正解,学习了

网友:
U2A恒输出低电平,U2B恒输出高电平

U2A恒输出低电平,U2B恒输出高电平

网友:
楼主的电路有问题,绝大多数情况下运放是不可以开环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