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ump电路求解

楼主:
此处为电池autobalance电路中一部分,想请问下黑圈出电容起什么作用

网友:
安全,隔直

 串上电容使得3个或门的每次对FET栅极的开通跃变只出一个脉冲,或门输出停留在任何状态都不会让FET长期导通。

网友:
隔直,尖峰产生

你的图太不清楚,缺了什么?

网友:
因为控制信号是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