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rm 使用keil MDK

楼主:
听说arm需要启动代码              应用程序存在flash中  等等 一头雾水

如果裸奔,使用keil4 MDK 的流程哪位大虾能跟我简单讲一下步骤呢

使用操作系统的话有是怎么一个步骤呢

网友:
楼主,请学CORTEX-M系列地

这样可以不用任何ASM,呜啦。。。。相信你我会成功地

就是现在的 LPC的111X系列,STM32所有系列,LM3S系列都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还没有开始学习 不要被困难迷惑。
首先 如果你使用的板子没有外扩FLASH 那么 启动代码 编译器是自动生成的不需要你自己去完成,而启动代码只是 堆栈,与中断向量的初始化,主函数的跳转。
具体 数据 程序放到哪个区域需要楼主自己学习一下。
MDK 你可以先选择一个ARM,熟悉例程,自己就可以建工程,慢慢 就会熟悉的。
楼上ddllxxrr 说的系统你可以学习一下,你会进步很快的。
操作系统 你可以放到后期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谁有MDK-BASIC共享可以共享一下吗?谢谢